[笔记本电脑]
联想小新AIR K321P短路维修

楼主(2023-12-02):
接到一台联想小新air 20年的机器 板号LA-K321P 故障不开机 拆机发现有短路 打阻值发现PL501短路  打开鑫智造图纸  找到点位图  找到PL501发现这个地方被热心网友标注了 短路容易烧好几个芯片  心里哇凉哇凉的  开干吧 一个一个查短路  最后找个几个烧掉的原件 订料更换后OK  没什么难度 主要是容易烧毁的几个元器件分享出来  以后再有类似的好找一点 。

网友:
五伏短路这个机器的通病

网友(2024-02-24):
我有一台连3.3V也短路是 不是CPU也挂了呀

网友:
待机短路这款机器经常碰到

网友(2024-04-08):
我这有一台,5v短路修好了,内存供电1.2v没有,

网友A(2024-07-10):
有一台同样烧以上,全换了出20V了,电池能开。用TYPE_C接口触发掉电,没20V后又恢复升压20V,反复这样,有遇到的吗?

网友B(2024-10-05):
我的UT1换了也不升压 用DC口一切正常 顾客又不想改DC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UT1换了也不升压 用DC口一切正常 顾客又不想改DC口

看下两个MOS管是否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下两个MOS管是否导通

又换了C口好了

网友:
有图纸就是好啊

网友:
基本上短路成这样的,80%CPU也挂了

网友:
LA-K321P 图纸

小新Air 14ITL LA-K321P.pdf

网友D(2024-11-13):
引用 网友A:
有一台同样烧以上,全换了出20V了,电池能开。用TYPE_C接口触发掉电,没20V后又恢复升压20V,反复这样,有 ...

UT1 分AD 和AE 估计是这个问题 你换错芯片了

n73

网友:
这机子四件套坏了烧的多

网友:
细致活啊,一般人干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UT1 分AD 和AE 估计是这个问题 你换错芯片了
已经修好了,印像是电流表的万能type-c兼容问题,后来用联想适配器正常。

网友:
烧的地方太多了

网友(2025-11-06):
我修的一台除了你这些短路外,PU251 2.5v和PUM1 内存供电短路 换完现在掉电,是不是CPU挂了

网友:
还有我修了几台都是改诱骗器 不换TYPE_C转换芯片,比较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