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150m-a的bios芯片是加密的吗?无法擦除

楼主(2023-12-02):
型号是GD25B128,我把bios芯片拔下来放进编程器里可以识别和备份,但就是擦除不了,擦除总是瞬间完成,然后写入到最后校验错误,看起来是擦除那里根本就没有成功,求问是什么原因,是加密了的原因吗

补充内容 (2023-12-3 15:32):
问题已解决,解决方法在6楼

网友A:
两个原因,坏了或者与编程器接触不良

网友:
不存在加密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两个原因,坏了或者与编程器接触不良

接触不良的话又什么办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触不良的话又什么办法吗

磨擦引脚啊

网友:
谢谢ls各位,最后没想到用最笨的方法解决了,就是不断擦除,重复不断的点擦除,然后查空,如果还有数据就继续重复以上操作,等终于查空成功了之后就可以正常写入了,感觉和接触不良又不是一回事,因为读取备份识别写入都很正常,就是擦除不行,得分多次擦除才能完全清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