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3443笔记本暗屏

楼主(2023-12-02):
拆机屏和线都正常测量20脚3.3V  1和2脚19V   21脚没电压请教各位大神21脚背光开启没电压该怎么维修或者在什么地方给它飞根线

网友:
戴尔的一般控制21脚没用 不过可以试一下32连21不行就换屏 或者把背光供电转换芯片拆了直连

网友A:
先搞个开启电压试下屏亮不

网友B:
20和21短接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和21短接一下试试

试了短接一瞬间屏亮下就不亮了电压掉到1.5V,分开就又恢复3.3V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搞个开启电压试下屏亮不

屏没事就是21脚的背光开启没电压

网友:
4脚和21连起来试试

网友:
这个开启通过RN5201排阻直通EC的27脚,还通过RN5203到地,先看看这两地方。然后看看EC工作是否正常

网友:
如果检查都无异常,可以刷一个BIOS看看

网友:
按图,找信号来源

网友:
磁敏管坏了吧

网友:
DELL常见病,检查LID

网友:
9脚的hpd屏检测信号测了吗?大概2.6v左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