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K610c i7D1开机掉电,没我5V。

楼主(2023-12-03):
神舟笔记本蓝天的W650一台故障机,插电不按电源按键自动上电,自动掉电,反复。根据论坛之前的帖子拆机测5V和3.3V电压。上电待机PQ23的3V电压正常。PQ25,PQ26的5V没有。上电按开机,测试PQ25,PQ26的5V电压有,但是PQ23的3V又没有了

网友:
还是加强下电路上电时序,

网友:
个人觉得你测量的重点应该是为什么按开关后3v会没有,是不是二级转换短路

网友:
不知道想表达什么,

网友:
修5v三。看一下5v开启来

网友:
待机3v有,5v没有正常,5v是按下开机键后才有,dd_on,ec开启

网友:
今天刚修板号和你一样的 刷bios和me程序解决了

网友:
这款机TB就是PQ23最容易出问题

网友:
没有没有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