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碳粉是莱盛的好点还是天威或许格之格的呢

楼主(2023-12-03):
不知道大家使用下来,哪个品牌的碳粉才比较稳定呢?

网友:
个人感觉都差不多,就是品牌知名度不一样而已。

网友:
都还算不错的

网友(2024-01-31):
一家之言,就388来说,
天威中规中矩;
格之格用得少不发表看法;
莱盛黑是黑,可是在有些鼓上会出现粉堆在磁棍上某一端的情况,导致那一边出现黑条,累积得多了机器里都会掉许多粉,并且这个没有规律,市面上各种品牌的388硒鼓都有堆积的也都有不堆积的,并且都是把粉仓吹干净后加入而不是里面还有残留碳粉。

网友:
这个没法定义,就比如莱盛12A碳粉,一个黑瓶装,一个蓝瓶装,一个袋装,同品牌同型号使用区别都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