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问题sda

楼主(2023-12-03):
不加内存闪灯,加内存不闪,但也不显示,查内存主要点位,只有sda是3.1v,scl是3.3,我记得sda和scl是一样3.3,没点位,只能盲查,各位有啥看法

网友:
有示波器打下波,信号是通的,BIOS走一个

网友:
不上内存是否也是3.1?换个思路,最好是示波器,没有只能先测一下内存的几个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