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功率异常

楼主(2023-12-03):
显卡功率异常,显示700多瓦。原机45495,我换了一个45492也是一样功率异常,量45495的3.6.11脚,2.1.5.4脚对地400多,后面连接电阻,也没有发现故障。没有思路了,高手指点一下查哪里,谢谢!

网友:
重新扫了一遍后面脚位的对地值和电阻阻值,也没有发现故障点。。

网友:
修到一样故障的蓝天板子。27脚VCC供电没有,找到供电0欧电阻已经开路,更换后修复

网友(2024-01-19):
这功耗芯片和外围电阻坏得比较多,你量的这几个脚干嘛?  1 2 和4 5两组才是检测脚,每组之间阻值80左右,看正不正常,正常就换功耗芯片,不正常就查下下相连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