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7000P2020H不通电通病维修

楼主(2023-12-03):
联想Y7000P2020H不通电通病维修  接到一台联想Y7000P2020H不开机,插电按开关没反应,拆机检测发现主供电短路,花了点时间查出显存供电管已经击穿, 很不幸拆掉显卡供电管子主供电已经不短路了,但是显存还短路,20V过去6个显存估计是凉凉了,抱着侥幸心理装机如图 虽说修开机了,但是花屏白白浪费一个小时左右,没办法跟客户沟通看看,沟通后客户没有同意维修,没办法装起来给客户拿走了,过了一个多礼拜客户又把机器拿来了说同意维修,拿来开机还是我当时修的那故障花屏,当时给他讲了这情况很大可能显卡显存同事坏掉,需要全部更换,居然又拿来了,只能发显卡显存,6个显存,1个显卡,说实话风险蛮大的,现在买芯片和赌博没啥区别,很大可能会踩雷, 芯片到货后一看说实话都不想换,最后卖家说包上机我才敢换,我还是抱着侥幸心里先把6显存拆了,显存供电阻值正常了, 先换上显存开机测试想想能不能捡漏,结果还是很失望 比没换显存前好多了,啥也不说了直接换显卡,卖家包上机的芯片虽然有瑕疵但是风险给我降到最低了大不了重新再发个, 花了时间显卡取下来了,清理好焊盘装机 焊好测试久违的开机画面出来了, 不花屏了,清完灰尘,散热做好装机测试,现在的电脑修起来真费劲,一个短路烧了一堆芯片 ,这也算是这款机器的通病了,之前遇到好几台都是这故障,因为维修费用问题客户都是放弃维修,维修经验分享给大家

 会员19166100鑫豆2025-7-28 18:58
 会员470393100鑫豆2025-7-13 18:52
 会员179912100鑫豆2025-7-10 21:00
 会员492662100鑫豆2025-6-27 16:34
 会员235116100鑫豆2025-6-26 09:02

网友:
厉害,黑胶一直比较头痛

网友:
厉害呢,不容易啊

网友:
显存供电的电源驱动芯片最好一起换掉!不然再来短路一次都没眼泪

网友A:
短路烧芯片算好了,至少没有把PCB给烧坏

短路里,烧电容最好办,也最省事。其次就是烧IC,然后是IC,MOS都烧

比较差的情况就是后级如显卡芯片,桥芯片烧了或者烧了一大片

最烦的是PCB烧了。连修都没有的修

网友B:
最起码要报三倍的芯片费用,才敢换显卡或者桥
上次买了一个包上机的桥,装上去不显示阻值偏低(我原来的50,现在的5);卖家不给换,说你焊坏的(包上机是指亮机后功能有问题可以更换,不显示不能)套路满满

网友:
没返修台,也没这样的故障,学习了

网友:
这个维修成本确实有点高

网友:
干黑胶的还是要带点运气成分 很有可能焊盘拔死 少数掉点还可以补补 多了要补死人 不过价合适 还是可以搞搞 成本太高 基本大部分都不会修了

网友:
这成本也不低了呀,客户能接受就好

网友C:
我想问一下 核心是有铅还是无铅???

网友:
整过一个花屏的  最后也是放弃了  显存换了  还是花  重植依旧  放弃了

网友:
厉害,都更换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想问一下 核心是有铅还是无铅???

原装的肯定无铅,自己换的话,看情况,发热小的省事儿可以有铅,技术好不想返修就无铅

网友:
技术非常好!学习了!

网友:
价格到位了才能这么搞!

网友:
直接换主板

网友:
这样修,能给客户报多少钱啊,我遇到这样的都放弃了,风险太高太麻烦了。

网友:
显存短路直接会把显卡核心带走,核心短路倒是没啥事

网友:
拆料板啊

网友:
成本高,一般都放弃了

网友:
换那么多,,,,,,,,,,,,,,,,,,

网友:
技术不错,拆胶不掉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起码要报三倍的芯片费用,才敢换显卡或者桥
上次买了一个包上机的桥,装上去不显示阻值偏低(我原来的50 ...

是这样 不过呢这样不如去主板交换 不过淘宝的交换有套路的

网友:
这总问题我一般交换价格差不多。

网友:
像这种问题,我们一般都交换主板了,一般1000左右就可以了

网友:
现在短路的都这样  修的Acer统货板  短路的十台里面7台里CPU和显存MOS管短路的  结果可想而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路烧芯片算好了,至少没有把PCB给烧坏

短路里,烧电容最好办,也最省事。其次就是烧IC,然后是IC,MOS ...

PCB烧坏最少不赔钱,要是大芯片烧了,才是麻烦。弄不好就赔钱。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最起码要报三倍的芯片费用,才敢换显卡或者桥
上次买了一个包上机的桥,装上去不显示阻值偏低(我原来的50 ...

换桥之前都用万用表测量新桥电容阻值,阻值低就放弃

网友:
这一套多少大洋。连接来一个,下次去他家看看。现在的芯片真心不敢买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桥之前都用万用表测量新桥电容阻值,阻值低就放弃

yyds,没错,第一次买包上机的桥,以为都包上机了还侧啥,运费险都买了,不行就退回去换,结果老板给我上了一课;说你一个搞维修的上机之前自己都不测试的,现在装上去了,出来问题是你自己搞坏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碰倒几台都是报价不修得,显卡显存都要换,用有铅锡珠也不知道能撑多久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用有铅锡三个月行吗

网友:
这种一般报价要覆盖换板子的成本吧。反正我是觉得风险太高了。宁愿放弃,不想赔钱。

网友:
技术很好,现在CPU供电短路的烧CPU,显存显卡供电短路的烧显存显卡。碰到不少了,都是直接放弃了。赌不起。楼主这句话说出了出在芯片市场的真谛:现在买芯片和赌博没啥区别。除去芯片质量难以保障外,拆芯片也有一定风险,基本上都打有胶,掉点有时难补。不知你们是保修多久,上次拯救者2019换个I5的U,三个月内又烧一次,亏得底裤都没得穿。现在机器质量实在不敢恭维,动不动烧CPU显卡,要不就是CPU虚焊。重植CPU也有不经用的,板层太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起码要报三倍的芯片费用,才敢换显卡或者桥
上次买了一个包上机的桥,装上去不显示阻值偏低(我原来的50 ...

实在不给退就强制退,只要他有7天无理由直接退,快递来取件,有单号了,急速退款,不用 通知卖家!

网友:
放心吧 保修三个月还会返修的

网友:
有铅的很快返修,,这种得干无铅才稳妥

网友:
看你买回来的芯片上面商家做的标记。我知道是哪家的。。。。

网友:
技术非常好!

网友:
这种故障的确是赌博成分,要是订的配件质量好还好,要是不好真是修死人,分分钟还要赔钱

网友:
你好,请问是哪家买的芯片,推荐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起码要报三倍的芯片费用,才敢换显卡或者桥
上次买了一个包上机的桥,装上去不显示阻值偏低(我原来的50 ...

植好球退货行了 赔点运费就是 客服现在也不惯他们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装的肯定无铅,自己换的话,看情况,发热小的省事儿可以有铅,技术好不想返修就无铅

包上机的芯片,都是有铅珠

网友:
這種的我都跟客戶說改集成不然就換板,單換顯晶和顯存風險大成本高

网友:
现在芯片坑太多真心不敢换,烧钱,贺楼主手气不错买到了良品

网友:
换个主板1280元

网友:
客户是专门打游戏吗?

网友:
现在芯片有包上机的

网友:
之前遇到好几台 一测显存供电短 报价都退机了

网友:
之前修过几台 都是显存供电短路,报完价都不修

网友:
显存核心都带走可能性大

网友:
这个不能屏蔽独显吗

网友:
一般直接换板,修的代价太大。

网友(2024-02-03):
刚好碰到一样的机器故障

网友:
买到坑爹芯片真的难

网友(2024-10-21):
直接换主板,,,,,,,,,,,

网友(2025-01-03):
我接到Y7000 板子不上电  待机跳变  有碰到这个问题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起码要报三倍的芯片费用,才敢换显卡或者桥
上次买了一个包上机的桥,装上去不显示阻值偏低(我原来的50 ...

有88vip直接退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