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修联想11代的主板,简单小结一下。

楼主(2023-12-03):
先看版号nm-d711.
主要故障,公点共短路,桥1.8 短路。主板有进水痕迹。
直接拆了桥。

接下来排查公点短路。

经过一系列的排查,最终确定显卡供电位置一个电容短路了。
因为之前已经打过阻值,才开始维修的,这里简单补充一下。11 代的CPU 代供电阻值明显大了很多(不同厂家设计会有不同)

然后说下,有人问我,我平常是怎么判定显卡核心的。请看图,我的笔记对接,内阻会显示0.0001 或0.0002

然后测量显卡核心阻值。

如果阻值和表笔短接一样,核心没动过的话,显卡大概率是凉了。动过的就有可能底部连锡了。
然后用可调电源,发现这个主板根本不过保护隔离,电流大概就是0 到0.01调动(可能过了保护隔离,又被EC 关了)。ADAPTER_ID 引脚示波器如图。

也就是这个主板已经不能用没改过的转接头开机了。
然后找了一个230 W 的原装电源开机。ADAPTER_ID 如图(本人没受过专业培训,所以有些都是自己乱抓的)

然后接上原装电源,按下开机键,开机指示灯亮了,然后等桥到货焊接。

3.3 、5v 、1.8 v 等几个都有电压,不开机也有的(没有安装桥)。也就是待机不仅桥有,CPU 也有VCCIN_AUX(别的板子可能不一样,这个板子取了桥待机有CPU VCCIN_AUX)。

还有根据我的维修经验,11代的取了CPU 尽量不要去通电,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年5 月份我有个11代的板子取了CPU 通电,把桥干废了。桥当时是220块钱,够我一个星期生活费,还有多。因为我经济实力承担不起,最后客户(二手商户)买了一个桥,我重新焊接的。(也许只是巧合,但我也善意的提醒一下大家)。

网友A:
GPU/CPU去掉后原则上都不能直接上电的啊,迅维课上黄老师讲过很多次

网友:
大哥给个建议方式

网友:
给个联系方式

网友B:
待机没有1.05v吗?

网友C:
目前这个主板已经修好了,关于11 代的时序问题,我有时间就写一下。11 代的桥外部供电1.8 ,3.3 。1.05 是桥内部产生的。

网友:
感谢分享经验,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待机没有1.05v吗?

待机有1.05v 只是是桥内部产生。不是外部供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目前这个主板已经修好了,关于11 代的时序问题,我有时间就写一下。11 代的桥外部供电1.8 ,3.3 。1.05 是桥内部产生的。

一台让我换了三个u才好的十一代 想想都是泪

网友E:
引用 网友A:
GPU/CPU去掉后原则上都不能直接上电的啊,迅维课上黄老师讲过很多次

问一下大哥,为什么CPU、GPU拆卸后不要通电,这是什么原理?我也不太明白

网友:
风险和利润成正比

网友:
这个必须点赞,心善楼主。

网友:
CPU取下后不允许上电,收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问一下大哥,为什么CPU、GPU拆卸后不要通电,这是什么原理?我也不太明白

同问
什么道理呢?

网友:
很牛逼了,自学有这水平。

网友:
感谢你的经验和技术分享!

网友F:
突然看到我们用的万用表一样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台让我换了三个u才好的十一代 想想都是泪

这个软件干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突然看到我们用的万用表一样一样的

我的是61E,如果要经常修显卡之类的(阻值非常低的),建议买61E.

网友:
引用 网友A:
GPU/CPU去掉后原则上都不能直接上电的啊,迅维课上黄老师讲过很多次

真没注意过.这老机器好像没事吧?新的目前没干活U坏的直接都不修了

网友(2024-01-31):
引用 网友D:
一台让我换了三个u才好的十一代 想想都是泪

这个是那个图纸?

网友:
辛苦了,分享维修经验,值得点赞!

网友:
不错的文章,学习了

网友(2024-03-18):
11代
cpu拆下来测电容只有4的内阻,cpu是废了么

网友G(2024-04-23):
引用 网友A:
GPU/CPU去掉后原则上都不能直接上电的啊,迅维课上黄老师讲过很多次

笔记本,拆显卡后都可以上电,不会烧。CPU还在验证

网友:
看来这主板不仅学会了‘水上漂’,还试图挑战‘无桥生存’模式。希望新桥能给它注入新的生命力,毕竟,谁还不是个需要点儿电力的小可爱呢!记得下次给CPU换个豪华单间,别再跟桥挤一起待机啦!

网友:
引用 网友G:
笔记本,拆显卡后都可以上电,不会烧。CPU还在验证

  可能是我记错了,是说拆了PWM芯片不能家电,没说负载

网友(2024-08-15):
Y9000P 版号NM-D711  11代CPU核心供电阻值大概多少欧?手上有台CPU核心供电阻值0.8欧  正常吗

网友:
这个不上U,不能通电,我听过,但是什么原理不太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