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一例七彩虹1050显卡时好时坏

楼主(2023-12-03):
修好的显卡镇楼。
型号:网驰GTX1050 GREEN

故障:正常使用中有一天突然不亮机,检查发现核心供电时好时坏。开机以后核心冰凉,放几分钟有概率突然上电,此时重启一下即可正常点亮,烤机等都正常。供电芯片UP9509,所有工作条件都满足。于是考虑更换供电芯片。

焊好之后插上显卡延长线试机,突然一缕青烟,发现延长板上12V烧断了。

检查供电管,有一个上管击穿,换掉。此卡上下管都是SM4377,拿了一个下管直接装上管位置,省事。反正1050功耗低,够带动。

换完测试上管G极,是开路的,此时上管不受控,难怪12V短路。跑线路发现供电芯片旁边的0欧姆电阻开路了,线路为NVVDD_HG1。

吹下电阻时发现已经裂成两半。原来之前是虚接状态,换供电芯片的时候焊锡融化分开了,导致后面的短路事件。做了个飞线短接轻松解决。

烤机测试一切正常。从此可以看出,换供电芯片之后记得打G极阻值,可以少烧一条延长线

网友:
显卡没嘎 可以了 延长板 接个保险防烧线

网友:
这样搞一不小心就烧核心啊!

网友:
就想知道  这图纸都是哪来的?

网友:
楼主辛苦了楼主技术杠杠的!

网友:
这点位图哪里找到的?

网友:
好技术,路过的学习下

网友:
分享一下点位图。大佬

网友:
图纸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