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池健康度很高,就是无法充电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3-12-04):
一台华硕的笔记本电脑,前几天还好好的,突然间就充不进电了,但是电池的健康度还是蛮高的,电池应该是好的,充电器应该也没有问题,就是实在电池都是百分之零,不进电,这个是怎么回事?跟天冷有关系吗?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

网友:
先换电池试一下吧,大概率是电池坏了,鲁大师那里不准的

网友A:
保护了!用 sip 的ADT 或者专用软件解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护了!用 sip 的ADT 或者专用软件解锁

是什么软件?有截图吗

网友:
先易后难,建议先买一块电池试一试,买电池的时候记得买有运费险的,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如果不是电池额问题,可以退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