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70QQ1主板维修

楼主(2023-12-04):
苹果A1419一体机开机有当一声,屏幕无任何反应,查主板发现接口保险电阻烧了,换了电阻后屏幕背光亮了,屏幕灰屏无任何图像,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接外接正常,拆开屏幕电路板用手摸有一个新品发烫,型号是TPS65168,不知道这个芯片是起什么作用的,大家有没有修过的,或有资料的帮我看一下

网友A:
烫是正常的,内部集成另外mos管,

网友:
内部集成mos管,有发热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烫是正常的,内部集成另外mos管,

请问有这个芯片的脚位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