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1-N15F0 冷机能开 热机0.4左右掉电

楼主(2023-12-04):
机器以前客户换过U   这次到手是0.3左右掉电重启  几次以后就不出发了 测量发现  桥返回之前的的信号齐全  桥待机条件正常!换桥  换桥后第一次开机正常  进系统后突然掉电  再开就是0.4左右掉电 。等机器冷了开机 又能进系统了  还是老样子!怀疑南桥没做好  又加焊了下  到温度推了一推南桥 能自动归位!冷却后发现故障依旧!

有没有修过的同行!上面的小6脚  双MOS管全换了 老样子!EC待机条件正常!保护隔离正常!

网友:
考虑下CPU供电电流检测电阻和时钟这方面的问题

网友:
改ME,刷BIOS

网友:
用示波器测一下时钟,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冷机OK的啊 !要是改ME 刷BIOS 应该每次都不行!

网友:
VCCSA PWM温控电阻呢

网友:
我示波器测量瞬间PG 有了     CPU供电也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