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被击穿

楼主(2023-12-04):
我调试设备的时候一不小心烧写器碰到了开关电源的散热片,然后烧写器爆炸了220跳闸了,电脑USB的D+D-对地短路了(供电没事其他USB口也没事电脑也能正常用),我把烧坏USB的ESD拆下来后再量D+D-还是短路。我的主板是华硕B450M-DRAGON,按道理USB连南桥D+D-都短路了南桥应该也挂了才对,难道连南桥前还有别的器件吗?

网友A:
只烧1路USB,改一下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烧1路USB,改一下就行了

我好奇的是这么重的冲击南桥只坏了这一个USB口

网友:
应该是不幸中的万幸...........是高兴呢还是高兴呢

网友:
改一下这个烧坏的USB就行了。

网友(2024-01-25):
好像南桥里面分很多模块,你这应该是只坏了其中的USB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