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
佳能MP288 打印复印间歇性停顿,打印一张要1分多钟

楼主(2023-12-04):
接修一台佳能MP288 一切正常,不报错,不卡纸,就是打印和复印停顿一张纸要1分多张才能出来,更换过主板、进纸传感器、光栅传感器还是一样故障,按键板上的开关测试也是正常的没有磨损,出纸处没有传感器,只有2个带弹簧的机械结构。请教各位同行遇到过没有,请赐教 谢谢

网友:
要是国产墨盒的话换个墨盒试试

网友:
先墨盒后电机

网友:
墨盒 电机  字车 小概率是电源问题

网友:
检测机器问题 那还有维修必须了没 直接50买一台机器就行了  这类机器30-80看成色价格不一样

网友:
惠普墨盒坏有打印慢的问题,佳能可以试试更换墨盒

网友:
电脑网络问题你搞打印机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