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意新款11代机子,戴尔inspiron 16 5620进水短路,然后发快递摔坏

楼主(2023-12-04):
修好短路问题,发现插电流表上电到0.11。不上去。没出cpu供电,内存供电也没出来。这查那查。最后问题是这个机子要原装电源带电池。才能正常开机。新款机子真的有点无语了。单装电池电池电压不出来。要插一下电源才有。

网友:
不是新款 很多戴尔的机器都这样  不装电池用不是原装的 还会出现无限重启  重启掉电不显示

网友:
我 14年的 MSI PE70 2QE-049XCN 4代笔记本就这样了,质量稍好点的都这样。。。

网友:
正常不接电池是可以开机的 应该有其他故障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款11代戴尔笔记本,不插电池单用可调电源也是不开机,必须插上电池有和可调电源一起同时用才能开机,奇怪的是可调电源也不显示开机电流或者给电池充电电流。更无语的是,不插电池用原装适配器才能开机,我心里MMP

网友:
修这种机子是不是还得搞个电池诱骗器啊

网友:
还有这样奇葩的规定,要原装电池才能开机,第一次受教了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你没有用用原装电源吧,可调DELL部分机器就不行,第8代就遇到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