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5L USB2.0不正常改线路维修

楼主(2023-12-04):
主板板号X555LP,IO小板版号X555LD,主板是4代i3+R5显卡的这个配置

IO小板的USB2.0不正常,边上读卡器也是走的USB2.0,由于速度慢+使用频率极低,直接改读卡器那边的USB2.0过来给USB接口用

只需要拆USB接口数据线上的0欧电阻,读卡器主控就行,sd卡座子可以拆可以不拆,我为了走线美观点就拆了
这样是最省事的,不用查电路查图纸什么的,只需两根线就能修复

接线细节图:

最后正常认USB设备

网友:
感谢分享,感觉内存卡现在用的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