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990 820-01041-A

楼主(2023-12-04):
机子送进来时是不开机的 发现SSD供电电容 C9593 (PP2V5_NAND_SSD1)跟 C9074(PPBUS_G3H_SSD0_SNS)短路了。 更换后12V 有了。根据时序查到了U7800没有发出PP3V3_S5. 前面的供电都出来了。更换过U7800了 还是一样的问题。

这种情况能不能就判断就是T2坏了? 还是程序保护了需要DFU来刷机?
PP3V3_S5没出的情况下还能用DFU刷吗?

求大神解答

短接SOC_FORCE_DFU (SWK003)就能进DFU Mode了。 尝试保留数据的情况下刷机 报错。
客户需要资料 没办法再尝试清空数据来刷机。
只好归还客户了。完毕!!!

网友A:
在不能开机的状况下 是要怎么进DFU mode 刷呢? 飞线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不能开机的状况下 是要怎么进DFU mode 刷呢? 飞线刷吗?

刷T2不用开机  也许现在就是DFU模式 你接上别的电脑看看咯
刷T2官方教程https://support.apple.com/zh-cn/ ... -2/apdebea5be51/mac

网友B:
不会进DFU 可以直接在SWK003 短接开机就直接是进入DFU模式了

网友C:
按住CONTROL+OPTION+COMMAND+开关键就能进DFU,刷机的时候报错什么?你在森林广场吗?VX:514478579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不能开机的状况下 是要怎么进DFU mode 刷呢? 飞线刷吗?

短接SOC_FORCE_DFU (SWK003)就能进DFU Mode了。 尝试保留数据的情况下刷机 报错。
客户需要资料 没办法再尝试清空数据来刷机。
只好归还客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进DFU 可以直接在SWK003 短接开机就直接是进入DFU模式了

试到可以进DFU了
尝试保留数据的情况下刷机 报错。
客户需要资料 没办法再尝试清空数据来刷机。
只好归还客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住CONTROL+OPTION+COMMAND+开关键就能进DFU,刷机的时候报错什么?你在森林广场吗?VX:514478579

我只跑了Revive 客户要里面的资料 不敢跑restore 怕资料丢了
我不在sim lim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按住CONTROL+OPTION+COMMAND+开关键就能进DFU,刷机的时候报错什么?你在森林广场吗?VX:514478579

你是在sim lim的吗? 哪家呀?

网友:
很高端,没看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在sim lim的吗? 哪家呀?

我已经没在SIM LIM了,回国两年了,以前在4楼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