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B450M 通用B450M Gaming bios

楼主(2023-12-04):
华擎B450M  通用B450M Gaming 编程器刷

华擎B450M 通用B450M Gaming.rar

网友:
这两天正在琢磨这事,谢谢

网友:
华擎B450 GAMING 直接升上去USB2.0跟无线网卡 有线网卡不能用

网友(2024-03-31):
今天修到一片华硕B450M-DRAGON REV:  1. 0  主板,故障现象:开机跑00不显示,测全板供电发现没有CPU供电,它是由集成块ASP1106GGQW提供:测得
ASP1106GGQW  28脚供电:5V
ASP1106GGQW   37脚 P_VRM_EN_10  开启:0V(正常3.3V)

分析:ASP1106GGQW   37脚 P_VRM_EN_10  开启:0V是不正常的,跑线路画电路图它是由一个N沟场管和一个NPN三极管组成,测NPN三极管B脚1。75V不正常应为0.65V,拆下三极管测管已经损坏用一个印丝T04 三极管代换上去,OK。开机“嘀”一声进系统拷机24小时没有问题故障修复!!
附ASP1106GGQW引脚功能
1脚        P_VCORE_PWM4_10第四相CPU供电PWM输出
2        P_VCORE_TONSET_10
3        P_VCORE_ISEN2P_10
4        P_VCORE        ISEN2N_10
5        P_VCORE_ISEN1N_10
6        P_VCORE_ISEN1P_10
7        P_VCORE_ISEN3P_10
8        P_VCORE_ISEN3N_10
9        P_VCORE_ISEN4N_10
10        P_VCORE_ISEN4P_10
11        P_VCORE_FB+_10
12        P_VCORE_FB_10
13        P_VCORE_COMP_10
14        P_VRM_RGND_20
15        P_VCORE_IMON_10
16        P_VRM_V06_20
17        P_VDDNB_IMONA_10
18        P_VDDIO
19        P_VCORE_SVIDOK
20        H_SVC
21        H_SVD
22        H_SVT
23        P_VCORE_OFS_10
24        P_VDDNB_OFSA_10
25        P_VRM_SET1_10
26        P_VRM_SET2_10
27        P_PROCHOT
28        P_VRM_VCC_20 蕊片供电
29        P_VRM_IBIAS_10
30        P_VDDNB_COMPA_10
31        P_VDDNB_FBA_10
32        P_VDDNB_FB+_10
33        P_VDDNB_ISENA2P_10
34        PVDDNB ISENA2N 10
35        P_VDDNB_ISENA1N_10
36        P_VDDNB_ISENA1P_10
37        P_VRM_EN_10 开启
38        P_VDDNB_PWRGD_10
39        P_VCORE_PWRGD_10
40        P_VDDNB_TONSET_10
41        P_VDDNB_PWM2_10
42        P_VDDNB_PWM1_10
43        P_THERMTRIP_4
44        P_VRM_SMB_DATA
45        P_VRM_SMB_CLK
46        P_VRM_DVD_10
47        P_VRM_TSEN2_10频率检测2
48        P_VRM_TSEN1_10频率检测1
49        P_VRM_QR_IND
50        P_VCORE_PWM1_10第一相CPU供电PWM输出
51        P_VCORE_PWM2_10第二相CPU供电PWM输出
52        P_VCORE_PWM3_10 第三相CPU供电PWM输出
53脚        DGND
54        DGND地
55        DGND
56        DGND
57脚        DG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