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寸杂牌显示器换灯珠

楼主(2023-12-04):
杂牌40寸显示器换灯珠。买不到灯条找破灯条拆灯珠,用热风枪焊上去,完美

网友A:
用不了多久吧,应该整条板上都换了,或者改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不了多久吧,应该整条板上都换了,或者改电阻

找不到灯板,曲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不了多久吧,应该整条板上都换了,或者改电阻

请教一下,这个情况把这一小段灯珠全换了会不会好一点,单换一个确实又烧了

网友A:
没有灯条,全换好一些,风枪注意控制温度。点亮看看还有别的灯条上面的灯珠发光异常的最好也要换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灯条,全换好一些,风枪注意控制温度。点亮看看还有别的灯条上面的灯珠发光异常的最好也要换掉。

嗯嗯,今天拆开还是那个灯珠,我找个电阻装上去了,少个灯珠也没影响,谢谢大神

网友:
确实如楼上各位说的用不了多久,这个我亲自体验过,因为你虽然更换的坏的灯珠可以点亮整个灯条,但是其他灯珠也是有老化的。建议根据屏幕型号去查找灯条更换或者使用替代整条灯条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嗯,今天拆开还是那个灯珠,我找个电阻装上去了,少个灯珠也没影响,谢谢大神

贴片电阻达不到那么大的电流的,长期使用还是容易烧掉的。再者你放一个电阻,那块就黑了,显示也受影响。可以根据原灯条上的灯珠规格,购买同行个数的灯珠全条灯珠全部更换最好了。

网友C:
曾经也这样子搞过,但过了一些时间客户还会找来,到是麻烦的还是自己,还是老老实实的换整个灯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曾经也这样子搞过,但过了一些时间客户还会找来,到是麻烦的还是自己,还是老老实实的换整个灯条吧。

一上午就烧了,换上了电阻一天一夜没关还没问题

网友C:
加限流电阻,是个正确的方法,但能保证光色和原来一致吗,不一样的话能看到换灯珠的地方发暗或者发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限流电阻,是个正确的方法,但能保证光色和原来一致吗,不一样的话能看到换灯珠的地方发暗或者发亮。

猜猜在那一边

网友:
换灯珠不耐用,估计很快就得返修

网友:
换单个灯珠不耐用 尤其灯珠 甚至基板都变色的

网友(2024-10-26):
灯珠单个串联的,坏了可以直接换,2并的单个坏了得都换。有的虽然换了能用,但寿命不长,最好整条更换,没有条可以全换灯珠。

网友:
这个风枪温度控制多少

网友:
原来这样子搞过,没过多长时间客户就又找来了,还得再拆一次,现在都是老老实实换整个灯条,时间就是金钱呀。

网友:
在网上买个加热焊台,全新灯珠,很便宜的,就几块钱,这么大的灯珠还不好换,比这小很多的我都换过。换过灯珠就和新灯条一样

网友:
换所有灯珠   灯条散热处理好,降低电流,  不然还是不耐用,侧发光的基本都不接, 这种发热量大, 容易返修

网友:
我也这样搞过,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不行了,再拆开换,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