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B2150_PCB_MB_V3 不开机

楼主(2023-12-04):
华为WRTB-WFH9L  板号:NB2150_PCB_MB_V3
故障:不开机  升压正常 公共点电压9.3v 无3.3和5v

测量3.3v电感和5v电感对地值正常 无明显短路 后级也没有发现短路

3v芯片tps51393p

供电正常 15pin  LDO 没有电压 对地值正常 没有短路
11pin  LDOEN  悬空 测量没有电压
更换芯片后 还是一样
但表笔碰一下11pin 机器就会正常 焊接是没有问题的 芯片换了两个 其他板子上正常的芯片拆下来也一样

时间就是金钱 没有图纸
直接改了一个电压给LDOEN作为开启 芯片供电两个电阻分压成3.3 给ldoen

网友:
是什么原因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