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2gb内存的电脑

楼主(2023-12-04):
512gb内存的电脑,搞个玩玩,会不会踩坑呢?

华南 X99-F8D PLUS (https://www.huananzhi.com)
E5-2696V3 (OEM 定制款 CPU,内存频率最高只支持到 2133MHz,2011 针) * 2
Samsung 64GB 2133MHz REG ECC * 8

828.00cny + 227.00cny *2 + 316.00cny * 8
  828+454+2528=3810

网友A:
这么大内存 跑模型?

网友B:
512gb内存?有没有弄错,512G硬盘还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512gb内存?有没有弄错,512G硬盘还差不多。

是内存,听说要程序支持分组使用,不懂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内存 跑模型?

那是AI Training吧(看王吉贤的视频时了解到的)。
我目前不会玩AI,连github上的开源AI项目都没试过一个。。。
没有目的,就单纯的好奇。
也许VMware,ImDisk能利用上512GB内存,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是AI Training吧(看王吉贤的视频时了解到的)。
我目前不会玩AI,连github上的开源AI项目都没试过一个 ...

服务器上用的吧

网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1SfIjcxnc0
AI模型、GPT4,推荐这个UP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