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h110m pro独显显示,集显不显示。 RT3606BC通病

楼主(2023-12-04):
Rt3606BC 43脚tonseta串联的365k电阻变质,只有20k,更换电阻解决。43脚正常电压为0.5v左右。

网友A:
我把这个电阻拆下量又是正常的,但集显确实没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把这个电阻拆下量又是正常的,但集显确实没显示。

那你修好了吗?最后面也是换这个电阻吗?

网友:
这个不是电压预设吗?怎么还能引起集显不显示?

网友(2024-04-02):
最后面也是换这个电阻吗?

网友:
电阻变小是不是搞错了,不科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