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神IGER笔记本网卡供电出问题

楼主(2023-12-05):
雷神IGER笔记本网卡供电出问题
首先,这台机子(雷神IGER 多少来着忘了)是没有图纸的,最开始的话还以为是网卡坏,然后我就想看一下网卡的三大条件:供电,时钟,复位。
因为没有图纸,我又想如何去修呢,然后看看网卡的接口发现好像大部分都一样的,然后我想既然芯片的引脚内部的名字都一样的,会不会这个接口也是一样的呢。我就去看了,哦豁!惊喜,突然发现接口的引脚定义也是一样的。
网卡又分了几种。我目前发现了两种,我是以引脚来分类的。一种是69个引脚,一种是78个引脚。我现在这台机子是78引脚的。
1、然后我就先测了2,4脚的供电发现供电异常,会掉电
2、那我就看看这2,4脚连去哪里,发现它们连接一个电容,我又测了一下电容,惊喜的发现两边都和地连接,那我就想肯定是击穿了把。
3、好!说干就干,立马找了一块料板,找了一个差不多大小的电容,换了过去。
4、开机测试,完美修复。

网友A:
楼主还是真的有两把刷子的

网友B:
做工咋样,bios发下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工咋样,bios发下哈

这个我还没搞过bios下来,忘记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还是真的有两把刷子的

在大佬眼里还是小卡拉米嘞

网友:
做工真差,电容都歪了

网友C:
这个电容是滤波的,不要也行

网友:
路过学习,一般都是换网卡,换完就好,电容坏的还没遇到过~

网友:
示波器显示是怎么回事了?

网友:
楼主这是无线网卡不能用。

网友:
思路清晰  666

网友:
整个过程清晰是明了,学习了。

网友:
直接用示波器测电压,方便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容是滤波的,不要也行

是的,但是放上去最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