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
打印机打印出来的画质差怎么解决?

楼主(2023-12-05):
你们与没遇到过这种问题,就是同样的图片在这个打印机上打印出来的画质就很模糊,换到另一个打印机上(比较贵)就很好,你们不由得感叹,过来贵有贵的道理呀~
其实很简单只要做如下设置,你的打印质量立马就可以上来
首先找到控制面板,打印机选项

选择打印机属性,然后选择打印机首选项

然后找到罪魁祸首,把分辨率调高就可以解决问题。

那么问题来了,为啥调节这个分辨率就能得到更高的打印画质呢?调节这个对打印机有没有危害?
这,我们首先就要清楚这个打印分辨率是怎么个意思
       打印机分辨率又称为输出分辨率,是指在打印输出时横向和纵向两个方向上每英寸最多能够打印的点数,通常以“点/英寸”即dpi(dot per inch)表示。而所谓最高分辨率就是指打印机所能打印的最大分辨率,也就是所说的打印输出的极限分辨率。平时所说的打印机分辨率一般指打印机的最大分辨率,一般激光打印机的分辨率均在600×600dpi以上。
其实说简单点,就是你打印输出的分辨率不够,导致打印细节模糊,就像你看艺术品被打上了马赛克一样。提高分辨率后,就类似于看到了无码高清~
  关注二虎子,每天一个上当小知识~

网友:
长见识了,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