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Thinkbook 16 G4 版号NB5979_MB_V11 买的

楼主(2023-12-05):
Thinkbook 16 G4 版号NB5979_MB_V11 论坛没有,分享给大家

40W 8M.bin

40W 16M.bin

网友A(2024-08-16):
引用 网友B:
一模一样的故障,遇到好几台了,没修好

找到问题了,是CPU挂了。

网友(2024-03-28):
好不好用啊

网友(2024-02-02):
这板CPU附近两个16M,待机电感附近一个8M. 这咋刷!

网友(2024-03-27):
这个有没有人测试过可不可以用?

网友A(2024-06-23):
我网上买的发过来文件名和你的一模一样,只可惜我这机子不是BIOS问题,触发低电流,待机3V正常,触发后出5V电压,但马上保护断电,TYPE-C口边上的黄灯一闪一闪的,电源指示灯看得到亮一下子断电重启反复两三遍后自动断电。起初以为是BIOS问题,结果买了BIOS刷了还是一样,触发电流只有0.03.找不到原因,不修了。

网友B(2024-08-09):
引用 网友A:
我网上买的发过来文件名和你的一模一样,只可惜我这机子不是BIOS问题,触发低电流,待机3V正常,触发后出5V ...

一模一样的故障,遇到好几台了,没修好

网友(2024-10-18):
引用 网友B:
一模一样的故障,遇到好几台了,没修好

我的这台和你描述的一模一样  看来不好修啊  下面有说CPU挂的

网友:
感谢收录,感谢支持 感谢信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到问题了,是CPU挂了。

你好师傅  怎么确定的cpu挂起

网友(2025-01-05):
我也一台  也是一闪一闪的  就掉电了

网友(2025-02-26):
我的也是这问题

网友(2026-01-29):
我的机器史Thinkbook 16 G4 版号NB5979_MB_v8    故障开机正常,关机不彻底 开关指示灯一直亮刷过楼主的BIOS后完美解决

网友(2026-04-20):
CPU 坏的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