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红米 book 16 NB2500_PCB_MB_V6 的一个元件

楼主(2023-12-05):
元件烧了不知道型号,望有板子的朋友告诉下,谢谢

网友A:
TPS51486RJER  可能是这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PS51486RJER  可能是这个

这个芯片是20个脚位的4面各5个脚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是20个脚位的4面各5个脚位

前面看到541三个数字 后面两个看不到了   好像5417A

网友:
没有图纸,很麻烦

网友:
丝印和型号不一样,某宝上搜索看看

网友:
  仅供参考

网友:
你这个是NB2500_PCB_MB_V4上面的, 这个我已经找过了, 脚位和这个芯片的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