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层电路板板上的这种竖板有啥好办法拆焊,请高手指点。

楼主(2023-12-05):
这种竖板,焊脚太多了,还是双层电路板,有啥好办法拆下来?

网友:
替换低温锡,用风枪直接吹

网友A:
热风枪吹,电路板会不会烧糊了?

网友:
有空心针,加热焊点往下捅。或者堆锡,先慢慢拆一边一点再到另一边

网友:
低温锡+吸锡器

网友:
试了空心针,因为焊孔太小了,根本就进不去。

网友:
吸锡器不就可以了。。。我想不出有啥难度,哈哈

网友:
想不破坏主板,就剪了一个个脚拆,针换新的

网友:
就是用风枪,,,,

网友:
长槽锡炉,跟换主板卡槽一样

网友:
长槽锡炉,

网友:
洛铁吸锡带把锡搞干净  然后风枪300均匀吹一会儿就自己下去了

网友:
把要拆下来的坏接口,直接用风枪吹坏,在把焊孔用吸枪打好,换上新的接口

网友:
有好设备,就好拆了

网友:
201X **吸锡器 可搞定

网友:
低温锡,大烙铁

网友:
堆锡,滑动。慢慢拆。用烙铁就可以,刀头

网友:
低温锡 吸锡器

网友B:
哪种吸锡器。大师推荐一下

网友:
吸枪不好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种吸锡器。大师推荐一下

拆些小件  修修笔记本 台式机小家电拆拆小多针小接口还是好用的  大批量 大件这个型号就不合适了

网友:
温度要够,一坨大大的锡,焊下来。

网友:
全无铅,我是没有找到捷径,吸铅慢慢打吧,估计设计出来就不让你修的

网友:
摆两下就下来了

网友:
使用热风枪,可以方便的拆下来

网友:
用低温锡中和下,最后热风枪直接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热风枪吹,电路板会不会烧糊了?

先用低温焊锡补焊一次针脚,然后用吸锡器尽可能把针脚上的焊锡吸干净,热风枪开320度左右,风力适中,对着针脚来回吹,吹的时候同时轻摇竖立的板(注意不要硬拔,硬摇),等针脚上的焊锡充分融化了就可以轻松把板拔出来。

网友:
楼上说的可行,还是风枪方便

网友(2024-01-06):
吸锡枪好用,终于拆下来了

网友:
我的办法是用大烙铁和空压机吹,平时变频模块几分钟就能轻松完美拆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