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求助,请问这个lcd屏幕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3-12-05):
lcd屏幕边缘有一点脱胶,我加了点b7000,用夹子夹了一天一夜,夹夹子的地方出现图片这个情况了,请问是哪里坏了吗

网友A:
可能液晶压伤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液晶压伤了吧

那还可以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液晶压伤了吧

那还可以修复吗?

网友:
求助老哥们

网友B:
修不了,换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不了,换屏吧

换屏就算了,还能用,就是想着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减轻这个印记

网友:
我这边还有一些我们迅维老师整理的维修视频资料,可以发给你免费学习  加我微信领取 13691708525

网友C:
可以分离盖板看看

网友D:
分离盖板应该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分离盖板应该好了

是的,慢慢恢复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分离盖板看看

后面正常了

网友:
但是不小心,弄坏下部分了,触摸正常

网友:
不小心,变这样了,是液晶坏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