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707不升压求助

楼主(2023-12-05):
TYPE-C接口出有轻微腐蚀,测量四个CD3215升压芯片,PP5V 5.2V正常 ,PP1V8 1.8V正常 , PP3V3 3.3正常 ,PP1V1 1.1V正常 ,测量到CC1 CC2电压0.6-1.3V来回跳变,处理了腐蚀还是跳变,拆掉轻微腐蚀那个CD3215其它的CC1 CC2还是跳变,看电路图CC1和CC2从TYPE-C接口到CD3215没有去别的地方,不知道怎么排查了,有大佬给点思路吗,谢谢!

网友:
换一个上去啊

网友A:
四个换哪一个,理由呢

网友(2024-05-02):
引用 网友A:
四个换哪一个,理由呢

买四个好的,一个一个替换。这东西只要坏一个就不生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