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神华硕h370-a主板 诊断卡55

楼主(2023-12-05):
如题 华硕h370-a主板 诊断卡开机00-23(5秒)-55卡住不动 测试主板各大供电没有问题 pltrst为3.3v 内存参考电压 vtt vpp vccddr spd均无问题 bios刷过 求解

网友:
补充 用户之前内存插反开机

网友:
求助各位大神给个思路

网友A:
内存插反能插得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插反能插得上?

客户描述 内存插反 一端翘起来 "误触"开机 “误触” 我很无语

网友:
补充 pch电压正常 有轻微发热 cpu有发热 示波器打bios一脚有波形

网友:
换内存,换插槽。

网友:
内存总线都没问题的话,那只能是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