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x580显存有报错,但是看不明白

楼主(2023-12-05):
这个是两颗显存都报错还是就一颗报错呀
window

网友:
580挂一个显存也是显示两个显存都坏了。
需要碰运气去换这两个显存中的一个,如果是矿卡就看哪个成色差就先换哪个,有时候两个也都坏了,修的时间长了就有经验了
。还有的情况是显存附近掉电阻或者线路腐蚀,还有虚焊。
有时候核心也会导致显存报错,580太老了,啥情况都有可能遇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