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6升级板载内存

楼主(2023-12-05):
820-3437-B,cpu i5 4250
尔必达4g内存颗粒,用海力士的不行,必须用尔必达8g的。刚踩的坑发出来,避免后面的走弯路。

网友:
A1466我也捡到一台,4G的,懒得升了

网友:
SK的百分百可以。上机装过的。你应该是颗粒没选对

网友:
4代U,装个WIN8还好啦

网友:
电阻没改对而已,跟芯片无关

网友A:
能否直接上16g,8g很快会显得不够用

网友(2024-01-04):
可以用三星的颗粒

网友(2024-03-07):
还没有升过 不敢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否直接上16g,8g很快会显得不够用

3437的版看图纸只能上8g,上不了16g,

网友B:
海力士的就是不行。我也已经测试过了。随便电阻怎么改都不行。

网友(2024-04-09):
引用 网友B:
海力士的就是不行。我也已经测试过了。随便电阻怎么改都不行。

我的a1465 4g 升级8g 原机三星   用海力士 对着图纸 改不亮机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