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笔记本V5000F使用中无规律自动黑屏

楼主(2023-12-06):
华硕笔记本V5000F使用中无规律自动黑屏,比如正在看视频,突然就黑屏了,
没有规律,有可能几天都不出故障,但是也可能很频繁,几十分钟到几分钟,甚至几秒钟都有可能。

只要黑屏后,按下徽标键就亮屏了。
从现象判断,怀疑是霍尔传感器故障。

找了一个磁铁,靠近显示屏顶部霍尔,马上就黑屏,

虽然霍尔传感器动作正常,但是怀疑这部分电路偶尔会输出一个错误的信号
导致系统无规律黑屏。

另外想知道这个问题是否还和其它问题相关。
如果没有其它可能目前打算买一个有霍尔传感器的排线试试。

网友A:
拆屏太麻烦了
不如把主板lid信号切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拆屏太麻烦了
不如把主板lid信号切断

是有点麻烦的,但是这样合上屏幕是不是不会休眠了,屏幕还会亮吗

网友C:
这种屏是贴胶的,拆开是很麻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有点麻烦的,但是这样合上屏幕是不是不会休眠了,屏幕还会亮吗

屏幕正常显示,没有休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屏是贴胶的,拆开是很麻烦

谢谢,那就先忍耐吧。

这台机从咸鱼买的,神奇的是收到后先测试了2天没有发现问题。
我付款后问题就出现了
巨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幕正常显示,没有休眠了

谢谢,这样还是不太方便,先凑合用着算了

网友:
干脆把主板上熄屏相关的切了算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我是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