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ZBOOK 15 G3 开机灯常亮不熄,按开机键无反应

楼主(2023-12-06):
有没有人遇到过HP ZBOOK 15 G3 开机灯常亮不熄,按开机键无反应的情况啊!常按开机键后还是会亮不会熄灭,又无法开机。刷了BIOS问题还是一样的,裸板上电也是一样的,这个现象有人遇到过吗?

网友A:
是不是EC有问题?没有开机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EC有问题?没有开机信号?

ec有问题灯会常亮吗?

网友:
一般都是EC的问题啊

网友:
找专业维修吧,主板那么多电路哪会不开机刷个BIOS就好,至少上电流表看裸板上电情况, 测试主板各电路正不正常之类的

网友:
这种情况别自己研究了,什么电流也不知道~没有相关知识就给别人看看,别故障越整越大

网友:
查时序看看吧

网友:
待机电流正常,按下开机键后电流无变化

网友B:
用钳子碰一下这两个触点不开机你再找我,不是短接这两个,而是反复碰一下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钳子碰一下这两个触点不开机你再找我,不是短接这两个,而是反复碰一下即可

学习了,电脑已经开机。

网友C:
为啥短接那两个就开机了,那两个点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啥短接那两个就开机了,那两个点起什么作用的?

估计是复位开关,比如锂电保护板,必须充电激活下才有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啥短接那两个就开机了,那两个点起什么作用的?

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