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戴尔G5 5500 供电芯片造成cpu损坏,不成功案例一次

楼主(2023-12-06):
客户拿过来的时候说,插上适配器,适配器灯就灭了
我说,那肯定短路了,拆开查看没有明显痕迹,万用表测CPU供电芯片坏了一个,告诉他(灰黑黑)块钱,提前收(蓝黑黑).赌一下,成功我就收 灰黑黑,不成功就收 蓝黑黑
修的时候没拍照,就不发图了。
供电芯片全拆后,CPU对地二极管挡阻值0,万用表调200挡位阻值1,我说很大几率CPU会坏了,客户说愿意赌一把
我买了芯片,把一组4个全换掉,电源主芯片也换掉,能开机显示了,但是蓝屏,进pe动动鼠标,大多不到1分钟死机
想想,好像是需要CPU负载大的时候就会立马死机
因为换CPU贵,也费工夫,客户不愿意换,我做了以下动作
1.把硬盘拆掉
2.南桥加焊
3.换内存
4.CPU压四铜管散热器,并用测温枪检测,发现即使才50度,进pe也是一分钟不到就死机,和温度无关
5.CPU供电相关固态钽电容,全换新的
6.显卡最近的无散热主供电芯片加硅胶垫
7.19V并1000uf固态电容
8.拆除2060显卡的供电
9.刷BIOS
然并卵。。进pe不到一分钟死机的问题并没有解决,然后我尝试了一下方法:
1.bios设置成5个核心,没解决。设置成2个核心,不亮机
2.把CPU相关选项,VT,自动睿频,超线程,全关掉,各种自动调整CPU电压的功能也关掉。(忘了拍照,就在bios设置从下往上数第二项),不死机了,进系统后,鲁大师测试,原机61万分,现在55万分。但是20分钟左右,又死机
3.在系统电源设置。计划设置里面,最大处理器电源功率设置为90%,在BIOS POWER选项,设置为标准。昨晚试机,待机5个小时睡死。
3.今天开机后,处理器最大电源功率改为80%,测试看电影3个小时死机。平常运行略卡一些

然后客户过来拿走,客户说将就用吧,换处理器感觉不值,但这也是比较好的解决方案了,最后客户又给我(红黑黑),我给优惠了100.总计收 (紫黑黑)
如果各位遇到,CPU供电击穿,能开机,但cpu损坏而客户不愿意换的,照我的思路试一下?
应该是CPU坏了吧??我怀疑是

网友A:
很不错嘛!(紫黑黑》收了点辛苦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不错嘛!(紫黑黑》收了点辛苦钱。

还可以。。

网友:
技术不错!感谢分享!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