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DFU错误代码和故障排除

楼主(2023-12-06):
国外网站找的DFU刷机错误代码,谷歌翻译的,分享给大家DFU错误代码和故障排除
要检查设备是否处于 DFU 状态,请检查音量tage 在 SOC_DFU_STATUS。这直接进入此端口上的 CD3217,以在 DFU 模式下切换它。如果 T2 切换到 DFU 模式,则正确电平为 1.8V
DFU_STATUS高,但在 Apple Configurator 中看不到 DFU 可能表示 TBT ROM 或 CD3217 存在问题

1 - 触控板未连接(要成功安装固件,MacBook 需要连接工作触控板)。
6 - 可能无法将 BridgeOS 写入服务分区。很可能是 SSD 故障。可能有一个热 NAND。常见症状 - T2 根本不接通 S5 导轨。如果您将其置于恢复模式,请尝试恢复(所有数据都将丢失!
SSD 卷损坏的常见症状是 T2 每隔几秒钟或最多 23 秒尝试重置 SSD 电源。
9 - 此错误可能有很多原因,因此很难快速找到其发生的原因。以下是导致此错误的一些原因:
  • 找不到 BridgeOS 分区(使用恢复而不是恢复,将格式化 SSD)、NAND 分区损坏、NAND 芯片损坏或类似。
  • 处理器本身或处理器/RAM 的电源线故障。此外,如果主板上没有处理器。
  • 在TDP较大的macbook上,没有冷却系统(热管)的一部分闪烁。
  • T2 / SEP ROM 不匹配(应恢复不同的 T2 和 SEP ROM,而不是恢复)或 SEP ROM 损坏,需要更换。
10 - 电缆损坏/连接不稳定。
21 - 更换 SoC ROM 解决了此问题。在配备 M1 处理器的 macbook 上,此错误还意味着 NAND 芯片存在问题,例如:
  • 一个或两个 NAND 故障。
  • NAND型号与板上的参考名称不匹配(更换存储芯片时,您不再需要使用编程器向它们写入任何内容,只需遵循板上的型号/位置即可)。
  • 更换NAND后尝试从恢复中恢复(更换NAND后,只能从DFU恢复)。
35 - 一个 NAND 上的跟踪可能错误,sysconfig 块配置=> NAND 不匹配。
75 - T2 在恢复模式下启动(Revive 不起作用)。
3004 - MacBook上的互联网连接不良或没有互联网连接。
3501 - (0xDAD) - 目标 Mac 未连接到电源。
4005 - 未检测到 SSD 错误。
4013 / 6 - 错误指示 NAND Sysconfig 错误或位置错误。
4014 - T2 RAM 错误。
  • 也看到坏电池给出了这个错误。
4045 / 4042 - 超时错误。
坏的 SSD 也会导致 T2 每 20 秒重启一次电源。这不会给出任何与SSD错误相关的100%,但它是确认不良SSD的完全可靠的方法。

如果您在DFU恢复后有锁定标志但没有电源,则可以肯定地说T2和SSD都工作正常,问题出在Intel方面。检查 S0 电源轨,没有电源可能是由于 5v 电源轨或用于通信上拉的东西短路造成的。检查 T2 启动设备是否进入 S5 /S0 状态始终是一个好主意。
操作系统恢复时出现DFU后错误
加载屏幕上的 GUI 渲染问题/伪影 - 有时是由节流引起的,即使在工作机器上,EFI Loader 也可能有点错误。电池电量不足/无电池时也会发生,如果存在温度传感器问题也是如此。
-2003F - 在大多数情况下,由互联网连接引起。尝试使用 Thunderbolt-LAN 适配器。
-1008F错误,即使在DFU与icloud Lock设备相关后,加载恢复也是如此。推测是最有可能的是FMM锁或icloud块迫使机器加载其他环境,这在某些情况下是不可能的。如果您有此错误并且DFU没有帮助(在大多数情况下会有所帮助,因为更新的EFI可能会修复恢复加载程序中的一些错误链接/证书) - 从FMM(查找我的Mac)和iCloud中删除设备,然后重试。

网友:
不错的维修资料,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不错的维修资料,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A:
4013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4013是哪里出了问题?

4013 / 6 - 错误指示 NAND Sysconfig 错误或位置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