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S2音乐报警不显示已修好

楼主(2023-12-06):
客户拿了一台联想S2不显示电脑来维修,开机音乐报警不显示,网上收一遍看看有没通病,没看到有,只能老实查吧,用示波器量了一遍,CPU所用供电不出,CPU供电NCP81218P,进测量13脚输入短路,换掉,装上开机显示维修完毕

网友:
没时间就不上图了,遇到问题慢慢查

网友:
13脚什么信号 供电吗

网友:
为什么你搜没有发现通病贴,而我同样的本子同样的故障一搜,全部都说是CPU坏了?

网友:
第13脚是干什么的,为什么短路了,是里面短路了还是外围电路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