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机械革命Z3Pro键盘问题

楼主(2023-12-06):
今天接到一台机械革命Z3Pro,板号是 GM7MG7P,故障是键盘按每个按键就出一堆乱码,每个按键的乱码都不一样,就像是几个按键连在一齐那样,开始以为是键盘问题,换了新键盘也一样,然后刷了BIOS 还是不行,最后怀疑是键盘控制芯片问题,一帮由EC控制,换了EC故障依旧。看过图纸 这板键盘是直接到EC的 没有键盘控制芯片。
请教下论坛的大神~!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A:
机械键盘的话,肯定有一个控制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械键盘的话,肯定有一个控制芯片

不是机械键盘

网友B:
BIOS发出来啊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发出来啊兄弟

BIOS论坛搜下板号GM7MG7P就有

网友C:
USB键盘好使的话可以用seller刷EC BIOS

网友D:
直接换ec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ec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
坐等楼主的好消息

网友:
在中山哪里做维修

网友:
换ec  就好了

网友E:
机械革命乱得很,板号是GM7MG7P,刷Bios却不一定是认这个,Z3 PRO前缀还分幽灵、泰坦,Z3 后缀还有I3 i5 i7 3060、电竞、高清、进阶版,请楼主描述清楚我可能帮得上忙。bios跟ec可能是刷GM5系列的再用dmi工具改bios信息。

网友:
图一下方,点黄漆的2408芯片,就是ec程序芯片,我也没有找到适用z3pro的!

网友:
我也有一台一模一样故障,这机是我搞坏客户的然后 买了一台好机把板换给他了,然后我买一块裸板矿板没有声卡芯片,但是用键盘会乱码,放了一两个月了,ec 都买料板回来换了两个了,我专门清空ec 让它自己写进去还是一样。  现在想发去交换了

网友:
我打值过所有引脚都是正常的,有些是通往南桥的 前两天植了一个南桥现在还不敢换,又想发去交换这样会便宜点。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机械革命乱得很,板号是GM7MG7P,刷Bios却不一定是认这个,Z3 PRO前缀还分幽灵、泰坦,Z3 后缀还有I3 i5 i7 ...

我也有一台机械革命同样板号同样问题,能解决不,有偿

网友:
我也遇到过,楼主解决了没有。

网友G:
有点怀疑原机是11代U板,后换的10代,这样键盘肯定乱码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也有一台机械革命同样板号同样问题,能解决不,有偿

机器型号写完整来,不收费

网友(点评):
深海泰坦X3 i7 1660ti 电竟版 的有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机器型号写完整来,不收费

比如:“深海泰坦 Z3 PRO I7 3060 高清版”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机器型号写完整来,不收费

我的是搞坏客户机不亮了他又急,然后我买了一台回来把主板赔换给他了,然后我又网上淘一块矿板回来没有声卡芯片的,我换好声卡芯片正常了,键盘会乱码,板号是GM7MG7P 1.0.深海幽灵Z3 PRO 10代i5 或我加你v 我的v是13407737090,搞好两三百块可以不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是搞坏客户机不亮了他又急,然后我买了一台回来把主板赔换给他了,然后我又网上淘一块矿板回来没有声 ...

还是信息不全,后缀还有显卡芯片 四核版、进阶版 高清版、电竞版等等。加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换ec就可以解决了。

早就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机械革命乱得很,板号是GM7MG7P,刷Bios却不一定是认这个,Z3 PRO前缀还分幽灵、泰坦,Z3 后缀还有I3 i5 i7 ...

原主板坏了,客户在闲鱼上置换回来的板,应该是矿板,开始的BIOS开机是没有显示机械革命LOGO的,后面我刷了论坛上的工厂BIOS,开机器有机械革命LOGO,但BIOS显示是X8PRO不是Z3PRO,后面我在某淘买了个BIOS 也是X8PRO,问了服务也没有Z3PRO的BIOS,我也有怀疑是BIOS问题,后面找到图纸,键盘是直接到EC的 没有其它芯片控制,就又买了个EC回来 换上也是不行,请问有没有解决方法?万分感谢~!!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有点怀疑原机是11代U板,后换的10代,这样键盘肯定乱码

我查过了,这款机器有10代和11代,但用的键盘是一样的。

网友H:
你好大师 ,在中山坦洲。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机器型号写完整来,不收费

机器后面型号是 深渊幽灵Z3PRO,官网查也只显示 深渊幽灵Z3PRO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你好大师 ,在中山坦洲。

加我微信,发个ec bios 给你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我查过了,这款机器有10代和11代,但用的键盘是一样的。

同一款10代和11代也有区别

网友H:
解决了,最终还是EC问题,这板有好几个板本的EC,有矿板的 机械革命机械键盘版本的 普通版本的 机械师版本的,刷错了都有不同的问题,有的风扇狂转,键盘灯不高,键盘问题等等 ,某淘卖EC的说只有一人版本,MB被坑了几10块,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同一款10代和11代也有区别

不要怀疑键盘问题,这种低级问题不会上论坛求助大神,已经解决了,是EC程序问题 。

网友:
引用 网友I:
加我微信,发个ec bios 给你

谢谢这位中山同乡的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C:
USB键盘好使的话可以用seller刷EC BIOS

你好·!你提供的EC程序是256的,但这EC是128的,要怎么刷进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要怀疑键盘问题,这种低级问题不会上论坛求助大神,已经解决了,是EC程序问题 。

楼主能否把EC程序分享一下,我刚好有10代和11代的板,键盘也是两种不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H:
解决了,最终还是EC问题,这板有好几个板本的EC,有矿板的 机械革命机械键盘版本的 普通版本的 机械师版本的,刷错了都有不同的问题,有的风扇狂转,键盘灯不高,键盘问题等等 ,某淘卖EC的说只有一人版本,MB被坑了几10块,

可以分享下你的EC吗

网友:
有大神分享一下图纸嘛有一张gm7 裸板想看图接个USB用 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有一台机械革命同样板号同样问题,能解决不,有偿

刷GM5MG0O 的EC和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是搞坏客户机不亮了他又急,然后我买了一台回来把主板赔换给他了,然后我又网上淘一块矿板回来没有声 ...

刷GM5MG0O 的EC和BIOS

网友(2024-03-09):
EC程序已上传

网友:
有点位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