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990 硬盘问题

楼主(2023-12-06):
A1990 一共8个硬盘位,
颗粒是 TSB 3228
86 87 88 89 91 92 位有颗粒,93 94  空

问题1: 这机是1T的不?
问题2: 现在 91 92位的颗粒发热,短路了。我可以断掉这二个颗粒电源。
然后在DFU模式中恢复不,有多大容量就用多大。

网友A:
试了不行,断电了  91 92,能进DFU ,恢复时报4042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试了不行,断电了  91 92,能进DFU ,恢复时报4042

想多了,磁盘阵列,少一个都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想多了,磁盘阵列,少一个都不行

查了一下,只有92发热,我可以换一个上去,可以修复不。谢谢

网友:
我这边还有一些我们迅维老师整理的维修视频资料,可以发给你免费学习  加我微信领取 13691708525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了一下,只有92发热,我可以换一个上去,可以修复不。谢谢

不行,要换一套

网友A:
哎,太穷,换不起原来6颗粒1T的,
可以换四个颗粒的512G的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哎,太穷,换不起原来6颗粒1T的,
可以换四个颗粒的512G的不?

可以上4颗粒512G,有问题可以加VX: 5144785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