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耀NBL-WAQ9HNL开机触发掉电

楼主(2023-12-06):
接了一台荣耀NBL-WAQ9HNL开机触发掉电,3.3V和5V供电都正常,CPU旁边的32.768晶振两脚也有0.7-0.85V的压差,于是在料板上拆了一个R5-3500的U更换,正常显示亮机,第二天早上再次开机测试发现CPU降频到了0.39,重启了一下直接又黑屏了,更原始故障一样,后又买了一个说是测试好的CPU故障也一样,这机器折腾的实在是无语了
手上又来了一台15寸的,故障也一样,这个说不定是哪里有小元件损坏通病,不知道大佬们有修到的吗?

网友A:
买全新的呀。买什么测试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全新的呀。买什么测试的呀。

应该不是CPU的问题,故障都没有变化,再说了CPU现在哪能买到全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