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不触发?

楼主(2023-12-06):
HP板号为:6050A2483801-MB-A02不触发?那位大师指点一下。
不触发
板号

网友:
这么简单,谁敢指点。

网友:
建议叙述的详细一些,有没有19V主供电?有没有待机3V5V?待机电流是多少?开关有没有3V供电?……

网友:
有什么好指点的,直接给维修店去修。

网友:
有3V、5V电压;公共端有19V电压.就是不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