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三星ml1860中文版和英文版硒鼓有啥区别?

楼主(2023-12-06):
形状大小是一样的吗?是可以通用的吗?只是芯片不同的话,我能把芯片交换使用吗?毕竟英文版的要比中文版的硒鼓贵一倍。

网友:
应该是不通用的吧,,中文版的应当是国内正规渠道销售机型使用用的吧,英文版应当是水货机用的,,,

网友:
就是芯片不一样

网友A:
硒鼓一样芯片不一样如果都改了免芯片了那就都通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硒鼓一样芯片不一样如果都改了免芯片了那就都通用的

三星的机器不可能免芯片呀,肯定不是免芯片的,我现在就想买一个国产的硒鼓,然后把我老硒鼓上面的芯片装上去看看能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