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85主板不触发,短接绿线和黑线不松开就能开机,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3-12-06):
B85主板不触发,短接绿线和黑线不松开就能开机,这是什么问题????求大神解答一下,感谢感谢感谢

网友:
查下  io   到  atx 插座   之间  有无断线    。pson

网友:
想都不用想换io

网友:
pson短线,技嘉通病,大概在cpu座和pcie槽之间这个区域

网友:
找pson断线

网友:
查下  io   到  atx 插座   之间  有无断线

网友:
昨天一样的症状,内存插槽问题,内存全拔了试试。

网友:
这款主板通病PSON断线,在IO附件找腐蚀变绿的小点看看

网友A:
我几周前修的一块技嘉主板,io电池跟你的位置差不多,你参考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几周前修的一块技嘉主板,io电池跟你的位置差不多,你参考下

有图有说明。好

网友:
100PIN飞线到PSON,应该可以搞定

网友:
找图纸,查pson线

网友:
飞根绿线到io有奇效

网友:
pson短线,技嘉通病,大概在cpu座和pcie槽之间

网友:
有断线吧。

网友:
这个不是有通病吗,绿色线断线了。

网友:
华硕的有这个问题没?

网友:
其实换个主板就可以

网友:
触发电路有断路,或接触不良

网友:
我的断线在电池座子下面,同款主板

网友:
通病了.不知道修了多少个

网友:
这看啦是通病

网友:
这个应该是最常见的断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