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普生L4168打印只有彩色无黑色

楼主(2023-12-07):
求教大佬们:爱普生L4168打印机只出彩色,黑色一丁点没有,而且确认过打印头不堵头,换新的打印头故障依旧,主板上的打印头驱动芯片也换过,还是一样,没招了,看哪位大佬能不吝赐教,问题出在哪,万分感谢!!!

网友A:
打印头测试也是这样吗?排线看看咯

网友:
换个清洁单元试试

网友B:
巧了昨天刚修好一台  打印头排线问题 做清洁就好使了  如果不好使考虑喷头排线一起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印头测试也是这样吗?排线看看咯

是的,喷嘴检测时就一点黑色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巧了昨天刚修好一台  打印头排线问题 做清洁就好使了  如果不好使考虑喷头排线一起换

好的,后面我排查下排线,多谢指点

网友C:
应该不是清洁单元的事,因为已经确认过喷嘴的各个颜色都就位了的,就是打印时无黑色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不是清洁单元的事,因为已经确认过喷嘴的各个颜色都就位了的,就是打印时无黑色

我前阵子碰到了一台,怎么清洗也没用,就是黑色不出。换喷头后,变成红色不出。最终换清洁单元解决,拆下来的喷头还到另一台,是完好的

网友:
给大家伙分享最终结果:最后查下来应该是一颗负责控制黑色的逻辑信号的电阻开路导致黑色全无的故障现象,正常的电阻值为68Ω;该电阻在主板打印头排插座的背面,有一些列的电阻电容,其他颜色的逻辑信号电阻也都是68Ω。当时查下来如图片1的“CON1”第7脚位,当时在板的电阻测量有不同阻值,所以怀疑它与周边类似电路有差异,更换68Ω电阻后试机正常。

网友:
该故障处理结果供大家伙分享参考,希望有用

网友(2024-01-28):
好,好.,. 涨知识了

网友:
这个最终结果确实意外,这个问题很难发现!

网友(2024-05-19):
刚刚要到这个情况 彩色没有任何问题 黑色不出墨,已经手动和机器深度清洗 毫无效果 刚好看到此贴谢谢

网友(2024-09-04):
我4168也是只有黑色不出,深度清洗了,用清洗也浸泡喷头,把喷头拆下来用注射器清洗了,都往出呲水了,装上之后普通清洗三次,还是不出墨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大神。。。

网友:
太厉害了大神级别

网友(2024-10-27):
能找到这个小电阻的问题太NB了,膜拜大神ing

网友:
哪个电阻有图片吗

网友:
还是得研究下  以前遇到都是直接换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