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第二十一篇苹果经验帖子A2289 820-01987-A 干货,单板二修,不开机维修一例

楼主(2023-12-07):
承接苹果笔记本新款老款维修,内存硬盘升级,CPU更换等等,详情加微信:514478579 ,某音:zebin8
苹果芯片内存,硬盘等芯片,需要的加微信详聊
纯经验分享,动动手指加分评论,你的支持,我写帖子的动力,分享持续中。。。。。

这是一片同行二修板子,到我手上已经是以下模样:
主板正面,硬盘供电芯片U9000被拆,R5440被拆,U6903被换过,T2电源芯片被换过,图1

主板背面,充电芯片U7000被换过,3V待机芯片U7650被换过,图2

主板版号,图3

故障:插电电流表显示有5V输出,但不升压,电流有时能跑几秒掉电,有时候一直在那里闪,好像接口接触不良那种闪
维修:
看到这种现象,怀疑是不是有短路情况,阻值都打了一遍,没有发现短路现象;又怀疑CD3217 ROM,换了一个故障一样,又把两个CD3217也换了,然并卯。
接下来没思路,用万用表打 PP3V3_G3H_RTC_REG_R 没有一次能显示出3.3V的,哪怕电流跑了几秒不掉,最高也是显示到1.6V;用示波器打,电压都能上到3.3V,这种情况基本上可以断定是后级有问题引起的保护,但抱着极小概率的心,还是把U6903换了,换完故障还是没变化;再打T2电源芯片旁边电感都没有电压输出,那就奇怪了,测T2电源芯片输入电压正常,于是把T2电源芯片拆掉,图4

上电故障还是一样,那就再往前查,断开 PP3V3_G3H_RTC_REG_R 输出电阻,图5

断开后,电流不再掉了,PP3V3_G3H_RTC_REG_R  稳定输出,图6

那就再往 PP3V3_G3H_RTC 查,直接给3.3V位置加个电压看看,发现电流居然有1A,图7

用热成像仪照出耳机接口芯片发烫,图8

仔细看发现芯片旁边有点脏,图9

拆掉芯片看焊盘,里面倒是没啥痕迹,图10

拆掉后再次加电烧鸡,电流只有0.004A,图11

看来是找到问题了,也没搞懂这个芯片为什么坏了大电流,但是旁边小电容却测不到短路,只能解释是芯片内部短路了,把PP3V3_G3H_RTC_REG_R 输出电阻焊回去,图12

上电测量电压稳定不再掉电,并且还升压了,图13

个人觉得在不装T2电源芯片的时候应该不会升压,但这一例让我涨见识了,接下来装上T2电源芯片,测量 PP3V3_G3H 有输出了,图14

T2电源旁边电感电压都有了,图15 16 17

再装上硬盘供电芯片,测量硬盘供电输出正常,图18 19

电流也看着正常开机了,测量屏接口电压 PP3V3_S0SW_LCD_R 也输出了,图20

那这个板子应该是能显示了,由于是单板发来,我这又刚好没这个机壳测试,只能让客户自己去测试了,此板维修到此结束,打包发走

承接苹果笔记本新款老款维修,内存硬盘升级,CPU更换等等,详情加微信:514478579 ,某音:zebin8
苹果芯片内存,硬盘等芯片,需要的加微信详聊

纯经验分享,动动手指加分评论,你的支持,我写帖子的动力,分享持续中。。。。。

网友A:
点进来一看原来是我们远程学员,加分加分,想跟楼主一样厉害的可以找我免费领取迅维老师维修视频资料哦微信同号13691708525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点进来一看原来是我们远程学员,加分加分,想跟楼主一样厉害的可以找我免费领取迅维老师维修视频资料哦微信 ...

迅维的苹果维修业务是不是应该给我划一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点进来一看原来是我们远程学员,加分加分,想跟楼主一样厉害的可以找我免费领取迅维老师维修视频资料哦微信 ...

不给我这个远程学员分享的干货帖子来个精华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点进来一看原来是我们远程学员,加分加分,想跟楼主一样厉害的可以找我免费领取迅维老师维修视频资料哦微信 ...

远程学员有什么福利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远程学员有什么福利啊?

有啊 考证 图纸 等都有对应福利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给我这个远程学员分享的干货帖子来个精华吗?

目前,论坛帖子有2种方式升级为精华
第一个是:版主或者管理手动加为精华,一般是有电路分析,有实物图片,文章也不短的
第二个是:系统自动添加精华,人气达到一定后,就会自动加精华

网友:
学习楼主的经验,这种机子修得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前,论坛帖子有2种方式升级为精华
第一个是:版主或者管理手动加为精华,一般是有电路分析,有实物图 ...

那我这个帖子够资格拿个精华不?我的超级版主哈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好,技术好,学习学习

网友C:
太厉害了,又挣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太厉害了,又挣钱了。

同行的板子,赚的辛苦钱

网友:
引用 网友D:
学习楼主的经验,谢谢分享。

多多加分支持,谢谢

网友:
记得加分支持,谢谢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 维修细心....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苹果二修都秒杀了

网友(2024-02-11):
来自: 法国
谢谢分享 膜拜

网友(2024-03-28):
感谢楼主分享啊,技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