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机备份]
hp tpn-q278 dag3pamb8d0 rev d 备份BIOS

楼主(2023-12-07):
hp tpn-q278 dag3pamb8d0 rev d 备份BIOS

hp tpn-q278 DAG3PAMB8D0 R D 好机BF.bin

网友:
机器只是短路,修好备份的bios,亮机图

网友(2025-08-23):
可以亮几可以亮几

网友(2025-10-29):
这配置不错,我自用的才12代

网友A:
什么编程器备份的,16385KB,不是16834kb刷不了,是选择了OTP备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什么编程器备份的,16385KB,不是16834kb刷不了,是选择了OTP备份?

硕飞的sp20,后面那一截都是无效数据,我有时改me都是手动截取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硕飞的sp20,后面那一截都是无效数据,我有时改me都是手动截取掉的

OTP不熟悉还是别乱动,我之前备份好原机OTP的,刷你的用OTP刷,之后就不开机了,后来再刷会备份OTP的也不开机了,机器原来故障是亮机会掉电,这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