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60 2块电池都不能充电

楼主(2023-12-07):
X260   2块电池都不能充电主板都换过2块了,也是原装适配器测试的也换过2个,现在情况是2块电池任意装一块,这个时候可调电源没有电流了,关机可以充电,开机就没开机电流了

网友:
问题应该在隔离保护电路、充电电路上,仔细查一查。

网友:
这个如何下手,请高手指点

网友:
关机有电流,你关机充电几个小时,看电池电量有变化吗

网友:
我有一块x270和这个还不太一样,两块电池开关机都不充电,适配器可以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