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436F 充电口坏不开机 芯片发热H1B2C UR0605B 有人知道这个是干什么的吗

楼主(2023-12-07):
H1B2C R0605B-FT021 BGA 丝印 H1B2C H182C H1B3C UR0605B-FT027

华硕的没有资料  typec接口供电的客户说插坏接口就不能用了,看着接口问题不大 报价换接口换了也不行。  待机高  芯片周边电容阻止10左右拆到可以开机了。

想知道芯片什么作用。
另外 这款充电口 可以用红米的  搜了一大堆挨个对比 找到的 遇到不要走弯路了

、现在开机这个页面  无法强制关机 。。

芯片换好开机了 , 可以联网, 进去什么功能没有, 可以改windows 吗

网友A:
应该是cc线通信还有一些数据的通信比如外接

网友:
只能学习下,我也不懂

网友B:
受教了,这种问题一般都是电容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受教了,这种问题一般都是电容有问题

芯片问题  拆了可以开机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cc线通信还有一些数据的通信比如外接

看着周边电容电阻 不是供电的,应该是个类似通信的芯片 ,

网友C:
c口转USB扩展坞转换芯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c口转USB扩展坞转换芯片

不装芯片卡屏开机就死机,把硬盘拆掉虽然 也是卡同样屏幕但是可以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装芯片卡屏开机就死机,把硬盘拆掉虽然 也是卡同样屏幕但是可以操作

这个芯片一定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