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2-07):
这
笔记本
只有一个内存槽,客户要装16g内存,单条16g不能识别,主板有预留一个内存槽没出料,装了个槽背面的电阻也加了(红圈位置是参照下面的加的电阻跟电容),现在进系统能识别16g,但是两三分钟后就蓝屏!有没有大神指点一下,是不是漏了电阻之类的。
笔记本
window
主板

网友A:
看看内存供电
乐淘老渔
已经搞定了,是内存条问题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内存供电
已经搞定了,是内存条问题

网友:
这不是惠普的板子吗